[求助] 求双频矩形贴片天线结构优化

楼主(2015-04-14):
由于初学,小弟用HFSS仿真双频矩形天线时,同过对原件尺寸和馈电的优化仿真出了比较好的工作在2.45GHz\5.8GHz双频天线,但是大于5.8GHz的频带过宽,频率选择特性不好(增益不错),不知该怎样优化结构能达到在2.45GHz\5.8GHz较好接收的特性?

网友:
在天线上开槽试试,形成两个电流路径来形成双频

网友:
温馨提示:接收与辐射效率都跟"辐射体"在空间中的"有效面积"成正比!
带宽与辐射体的宽度有关、频点与辐射体的长度有关。

网友:
如2樓建議,你目前只有單一結構,僅能做出單頻,若要建立第2頻帶可在patch上挖slot,長度以5G頻段的1/4波長去調整S11的頻率點,再調整寬度達到匹配效果。以上希望對你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