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15-04-14):
第一次做LVS,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大家帮助。

问题1** WARNING ** SCHEM PAD : VOUT      4 CONNECTED TO NOTHING

建了一个测试电路如下图,LVS的结果CORRESPONDENCE NODE PAIRS里会有WARNING --    1 PADS ARE FLOATING, AND DROPPED FROMINITIAL CORRESPONDING PAIRS! PLEASE CHECK .lvs DISCREPANCY REPORT

通过尝试发现是T型连线的存在导致的,但是电路中T型连线是不能避免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schematic

schematic

nelist

nelist

LVS

LVS

问题2SUB-TYPE不匹配

csmc的工艺,有layout但没有symbolschematic里面用analogLibsymbol,然后改model name

问题来了:做LVS发现NPNlayoutschematicSUB-TYPE分别为NPNA

问题3建立的3端电阻symbol无法生成网表

因为layout的电阻都是3端,analogLib里面没有3端的symbol,故建立了一个3端电阻symbol。但是无法生成网表;而且用analogLib里面的2symbol可以导出网表,但LVS时,不会检查该电阻的匹配

网友:
T型连线的原因?这个你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试过把电阻接到VIN,然后LVS的warning就是VIN connected to nothing。

网友:
我看着感觉是你的电阻短路了,要么是电阻没有识别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替换掉电阻,LVS没有问题了。应该是csms没有symbol,使用analogLib的symbol做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真是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