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ICC 中VIA的设定

楼主(2015-04-14):
TF里有定义4种 VIA1  分别是VIA1_HH  VIA1_HV  VIA1_VV   VIA1_VH,但是绕完chip发现只用了一种VIA1_HV, 很多地方放不下VIA1_HV时就转个方向
继续放,绕来绕去一堆DRC,其实这个地方如果选个VIA1_HH 是可以放进去的,
可工具就是不选,可有什么办法解?

谢谢!

网友:
什么工艺什么库

用一种via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via只是翻转而已,转个方向就是另外一种via,
icc缺省是允许via旋转的,

你是double via加完后drc较多还是之前就有?

如果是via1的问题,可能要设置-connect_within_pin_by_layer 的命令

楼主:
VIA1_HV 和VIA1_HH 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用VIA1_HV 不合适,用VIA1_HH就刚刚好,但是工具
好些不会选别的VIA1 只会拿 VIA1_HV转来转去

做double via前就有,再修也还是用VIA1_HV, 别的VIA 根本不用,tf里查过 别的VIA 定义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工艺什么库,  不一定是via 类型的问题,有可能是router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不像是tsmc库造成的问题, 是smic28么?

用了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_name {{M1 via_wire_standard_cell_pins}}
么?

贴个图看看,最好

楼主:
楼上的可否加QQ聊:95428743 注明icfb

楼主:
楼上可以加个 QQ聊吗 95428743

网友:
关注,也遇到这种问题了,而且目前是只有via1有这种情况,只会去用一种孔

网友:
tf里面改成 :isDefaultContact=1 , 每种contactcode都设成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