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PGA不同配置模式的优点与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5-04-14):
FPGA有主串、从串、主并、从并、JTAG等下载模式。请问各模式的优劣势什么?比如并行比串行的吞吐率高,那串行的优势呢,是节省端口数量么?节省的端口可以用作它用么?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还是自己看一遍编程配置相关文档比较好,这是fpga开发的基本的东西,一定要仔细阅读器件数据手册。
一般人选择下载模式都是选择JTAG, 因为JTAG囊括了下载,编程,调试程序,逻辑分析仪等大部分功能, 其他主串、从串、主并、从并大都是用于编程模式,下载很少用

网友:
二楼正解,还是多看dataheet吧,里面讲的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