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kill脚本,要换工艺,怎样批量替换symbol,但参数要保持不变

楼主(2015-04-14):
求skill脚本,要换工艺,怎样批量替换symbol,但参数要保持不变

目前的工艺, MOSFET的参数名是 fingerWidth fingerLength等等
目标工艺是w和l,目前的困惑就是批量查找替换时, 参数丢失了

网友:
先赋值给新创建的inst,然后再删除原有的inst,目前inst应该不能直接用脚本替换吧!

网友(2015-11-24):
回复 楼主:

   阁下有没有批量替换symbol的脚本文件,能否上传个附件,给在下参考一下。
先在此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换工艺的skill脚本 参考下吗

网友B:
procedure(Rpposab2rphpoly(@optional (Lib_name "tsmc_dcf_schem") (Cell_name "bgivref_cis_rda2033"))
let(
(Id_cell Id_inst Id_newinst)
Id_cell=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ame Cell_name "schematic" nil "a")
foreach(Id_inst Id_cell~>instances
        if(Id_inst~>cellName=="rphpoly"   ;"rphpoly" "rpposab_ckt"
                then
                Id_newinst=dbOpenCellViewByType("schem_pcell" "rphpoly" "symbol")
                Id_inst~>master=Id_newinst
                dbClose(Id_newinst)
                ;println(Id_inst~>segments)
                println(Id_inst~>w)
                println(type(Id_inst~>w))
                Id_inst~>w=Id_inst~>segW
                Id_inst~>l=Id_inst~>segL
                if(Id_inst~>connection==nil
                        then
                        Id_inst~>s=Id_inst~>segments
                        else
                        Id_inst~>s=1
                        )
                if(Id_inst~>m==""
                Id_inst~>m=1)
                ;println(Id_inst~>m)

                cdfgData = cdfGetInstCDF( Id_inst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w"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l"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s"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m"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else
                )
                        )
dbCheck(Id_cell)
dbSave(Id_cell)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参考一下这个吧:
   procedure(Rpposab2rphpoly(@optional (Lib_name "tsmc_dcf_schem") (Cell_name "bgivref_cis_rda2033"))let(
(Id_cell Id_inst Id_newinst)
Id_cell=dbOpenCellViewByType(Lib_name Cell_name "schematic" nil "a")
foreach(Id_inst Id_cell~>instances

if(Id_inst~>cellName=="rphpoly"   ;"rphpoly" "rpposab_ckt"

then

Id_newinst=dbOpenCellViewByType("schem_pcell" "rphpoly" "symbol")

Id_inst~>master=Id_newinst

dbClose(Id_newinst)

;println(Id_inst~>segments)

println(Id_inst~>w)

println(type(Id_inst~>w))

Id_inst~>w=Id_inst~>segW

Id_inst~>l=Id_inst~>segL

if(Id_inst~>connection==nil

then

Id_inst~>s=Id_inst~>segments

else

Id_inst~>s=1

)

if(Id_inst~>m==""

Id_inst~>m=1)

;println(Id_inst~>m)

cdfgData = cdfGetInstCDF( Id_inst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w"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l"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s"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paramType = cdfFindParamByName( cdfgData "m" )

when( paramType~>callback evalstring(paramType~>callback) )

else

)

)
dbCheck(Id_cell)
dbSave(Id_cell)
)
)

网友(2017-11-28):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8-09-06):
Many thanks for your best sharning

网友(2022-09-19):
引用 网友B:
procedure(Rpposab2rphpoly(@optional (Lib_name "tsmc_dcf_schem") (Cell_name "bgivref_cis_rda2033"))
l ...

请问,这个脚本是替换电阻的吗? 如何使用这个脚本?
设计库,原始工艺库,原始cell,目标工艺库,目标cell在哪里写?

网友:
请问, 这是把电路图edif  out 再去 replace cell ?
一般不同工艺不同cell name , 不知道有没更好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