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项目分析

楼主(2015-04-14):
1
CE102电源线传导发射1.1
测试原理

CE102测试原理见图 1所示,针对设备的电源线采用LISN、衰减器、测量接收机进行测试,考核设备电源线上10KHz~10MHz的传导干扰。

图 1 CE102测试配置

1.2
防护设计

为使CE102满足系统电磁兼容要求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a)
设计中在设备电源端口加装电源滤波器,电源滤波器能有效抑制10KHz~10MHz的电磁干扰。

b)
电源变换器的EMI控制,设备中的DC/DCAC/DCCE102的主要干扰源在电路设计中针对电源变换器采取屏蔽、滤波设计,如在电源变换器的输入与输出采取电容、电感进行滤波控制能有效降低干扰,对电源模块进行单独分舱进行物理屏蔽等控制措施。

c)
电路设计及布局设计,电源的PCB布局也是造成干扰的重要因素。在电路布局中特别注意电源的回路应尽量小,避免回路过大造成整个供电系统干扰。

2
CS101电源线传导敏感度2.1
测试原理

CS101测试原理如图 2所示,由信号发生器及功率放大器产生一个25Hz~150KHz(GJB151B规定)正弦信号通过耦合变压器耦合到电源线中,考验设备电源的抗干扰能力。

图 2 CS10测试配置图

2.2
防护设计

该项目干扰主要作用于设备中的电源模块,问题故障也集中在电源模块中为使CS101满足系统电磁兼容要求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
选用隔离型电源模块,防止干扰传导后级电路中。

2)
选用宽电源的电源模块。由于耦合变压器等效为一个大电感,很多设备在试验中串入变压器阻抗引起压降,造成电源模块工作不起来的现象。

3)
电源模块输入端设计大容量滤波电容。一是能为电源模块启动提供能量补偿,二是能有效滤除干扰信号。

3
CS106电源线尖峰信号敏感度电容3.1
测试原理

CS101测试原理如图 4所示,用尖峰信号发射器产生100v(陆军地面)如图 3所示波形的干扰注入到电源线中,考验设备的对尖峰信号的敏感程度。

图 3 CS106测试波形

图 4 CS106测试配置

3.2
防护设计

在图 3中可以看出该项目针对陆军地面设备的电压尖峰值并不高只有100v时间10us对于该项目可采取下面措施防护。

1)
电源中使用足够功率的浪涌抑制器件,如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2)
电源采用隔离电源防止尖峰信号传入到后级弱点电路中。

3)
采取防浪涌滤波器,能有限抑制该尖峰干扰。

网友(2015-06-01):
LZ,我司专业ESD solution,可以合作合作

网友: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
    1、定制化的ESD解决方案;
    掌握从结构选型、器件参数设计、工艺仿真、器件仿真、版图设计、流片测试、性能评估到电路应用的ESD设计全流程技术。
    拥有丰富的芯片级ESD开发经验;开发成功2K\5K\8K\15K等级的ESD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