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bc_wc分析模式是乐观的 我觉得不对啊【已解决】

楼主(2015-04-14):
问一个困扰比较久的问题

analyze type有bc_wc和ocv还有singal三种

无论user guide还是哪里,对于bc_wc 都说这种分析模式过于乐观,我想问下:

bc_wc是setup和hold check分别采用两个极端的情况来分析,比如setup check,那么clock launch path和data path采用maximum delay,

clock capture path 也采用maximum delay,如果只从capture角度来看,确实是乐观的,但是从data path角度看,岂不是悲观的吗?

这个如何理解呢? 只从capture角度看?但觉得这样不科学啊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static ocv中对典型setup的最紧corner在概率论上击不中。详见这篇paper:Hold is not Setup http://bbs.eetop.cn/thread-283480-1-1.html

网友:
bc-wc 只用于0.18 um及其以上工艺, 不了解也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的文章不错,看了一点,有一些没有理解;

但是这个和我的问题说的不是一个事,我问的是bc_wc分析模式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还没有谈到ocv的事情

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形象说下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没有理解 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挺晦涩的

网友:
对于setup来说  有时钟信号 数据信号 BC_WC模式中都是调用max_lib最慢的来算延迟的  就是说你数据信号按最慢的 但是你的时钟信号这个时候也是算的最慢的了.......就有一个情况 要是时钟要是走的没那么慢 就反应不出来了 .......hold 反过来同理...... OCV就是更详细的分开了来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数据信号按最慢的来,时钟信号也按最慢的来计算;请问此时,对于setup check是悲观分析了还是乐观分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乐观了额..你的数据用最慢的 时钟也是最慢的 对于你的setup更容易建立额.....你可以画一个简单的图看看就知道了 对于setup来说 数据往后推 时钟往前推...对于建立的setup来说苛刻了一点......hold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其实有一个soc的对工具的说明文档里面有介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你想对于setup来说,如何分析是乐观的,肯定是data path和clock launch path快一些,clock capture path慢一些;

而bc_wc说的是上面三种path全部变慢了,如果从clock capture path来理解,就是乐观的,但是从前两个path来理解,就是悲观的;

你画个图就知道了;所以bc_wc到底悲观乐观并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说吧  BC_WC模式吧;  setup来说数据信号和时钟信号都是用max_lib就是最慢的库来, 这样就不会有数据信号用最慢的情况同时钟信号用最快的模式了(对于前面的时序有可能不能满足后面的时序,因为后一种的时钟信号提前到了) 我就理解BC_WC仿真不出来最差的情况就是乐观的........hold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觉得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首先,悲观乐观是相对来说的;bc_wc在分析setup时,data path采用slow slew,clock path也采用slow slew,

这种分析相对于 data path采用fast slew,clock path采用slow slew的分析方式来说就是悲观的;

相对于data path采用slow slew,clock path采用fast slew(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常用的ocv)的分析方式来说,它就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