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请问学习FPGA开发,cyclone IV用哪款开发板的比较好啊?

楼主(2015-04-14):
请问学习FPGA开发,cyclone  IV用哪款开发板的比较好啊?

网友:
我买过两块开发板,用的都是A的芯片,结果工作中基本用的都是X芯片,建议入门的话买A芯片的开发板就行,高阶的话有必要熟悉X芯片的开发及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买特权同学的吧  ,为FPGAer入门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