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smic55nm后仿真提取问题

楼主(2015-04-14):
最近用smic 55nm做了个运放,后仿真在不提取任何参数的情况下(no rc)进行,发现运放尾电流源的阈值电压比前仿真降低了40mv,导致镜像电流偏大,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沟道长度多少,dummy加了多少,55nm下LOD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一个基准电流通过M1镜像到M2,沟道长度为250nm,M1 的figure=1 而M2 figure=32,并且M1与M2在版图上相距较远,M1不加dummy提取是正常的,而M2提取出来发现VT小了很多,导致电流大很多。

网友:
默认SA,SB都是最小的,画成finger形式后中间的管子SA,SB较大,VT会变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原因,第一次用55nm工艺,教训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