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初始化寄存器阵列

楼主(2015-04-14):
在verilog HDL 中利用可综合语句,怎么初始化寄存器阵列?例如;reg[7:0] mem[255:0]

网友:
初始化寄存器阵列和初始化单个寄存器一样操作,这个有什么疑问?

网友:
试一下复位时用for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写256行,太繁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上次试了一下,不过提示错误,我再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初始化为单一值,for 语句就够了,如果是杂七杂八的乱值,那还要分是串行初始化还是并行初始化,初始值是固定值还是可变化的外部加载型? 串行加载就是用ROM存储加载值(如果是变化的就是RAM或者串口,SPI,调试的JTAG或者其他来源),然后用计数器或者状态机将数据读出逐个写入对应寄存器;如果是并行加载,那或者按照单个单个寄存器来处理或者将初始化表放到前面,然后用for语句将表内容赋给对应寄存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