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ormal如何比对做了retiming的design

楼主(2015-04-14):
rtl呼叫了dw_div_pipe,自然,dc会对它进行retiming。
conformal要如何设置,才能比较rtl与dc网表的一致性?困扰了一天了,烦请大神赐教。
这个问题貌似讨论的人比较少,难道很少有人这么写代码?

网友:
rc 产生do文件帮助下行么?

lec可以使用rc的do文件的吧

楼主:
暂时将它设置为blackbox,慢慢找方法

网友:
用formality试试行么,加载s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