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间中断事件传递问题

楼主(2015-04-14):
大家好,我想通过电脑上的一个PCI9052的板卡每次接收到一个中断,应用程序就执行一次指定的函数。我写了windows的C++的应用程序,也照猫画虎写了一个简单的PCI驱动,功能实现了。可问题就是当我循环发送这个中断的时候,电脑会死机!!有时候函数执行了几百次,多的时候能执行几千次,但最后都死机了。死机时不光程序死了,连鼠标都没用了,只用重启。我把我实现这个功能的程序写在了下面,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会是哪的问题呢?是不是我的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这种交互方式有问题?

应用程序:

先使用下面语句创建了一个事件

hDecodeEvent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把上面的事件传给驱动程序

         //NCDIVER下传译码线程事件

         bResult= DeviceIoControl(hDevice,                           //device to be queried

                   NC_TRANSMIT_EVENT,                                        //operation to perform

                   &hDecodeEvent,sizeof(hDecodeEvent),         // inputbuffer

                   NULL,0,                                                                     //output buffer

                   &junk,                                                                        //# bytes returned

                   (LPOVERLAPPED)NULL);                                      //synchronous I/O

在一个线程中死循环等待驱动程序激活这个事件,一旦激活就调用一个函数

DWORD WINAPI DecodeWaitThreadProc(LPVOIDlpParam)

{

         while(1)

         {

                   WaitForSingleObject(hDecodeEvent,INFINITE);      //等待事件激活

                   InterpdllCallbackFunction();    //激活后调用这个函数

         }

         return0;

}

驱动程序:

在驱动程序中这样接收事件

                   caseNC_TRANSMIT_EVENT:

                            pdx->hUserDecodeEvent= *(HANDLE*)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

                            status=ObReferenceObjectByHandle(pdx->hUserDecodeEvent,

                                                                 EVENT_MODIFY_STATE,

                                                                 *ExEventObjectType,

                          KernelMode,

                          (PVOID*) &pdx->pDecodeEvent,

                          NULL);

                            break;

驱动程序接收到中断后这样设置事件来通知应用程序

if(pdx->pDecodeEvent != NULL)

         KeSetEvent(pdx->pDecodeEvent,IO_NO_INCREMENT,FALSE);//通知应用程序,中断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