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后仿提取文件

楼主(2015-04-15):
求助各位大虾,如何验证后仿提取文件的正确性?或者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验证后仿提取文件是否正确

网友:
lvs过了,后仿提的就是对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VS过了是不是只能说明,后仿文件在编写上不存在语法之类的错误,如果想知道后仿文件提取的内容,比如寄生参数是否正确要怎么去验证呢?

网友:
寄生参数是製程廠提供,無法驗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寄生参数对错?只要提取文件对了,寄生提取出来多少就是多少了,我不太明白你说的验证它的对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我们现在后仿和前仿的结果差异很大,而后仿文件是我们根据工厂给的参数自己编写的文件,我怀疑是后仿提出的寄生参数不对影响的。现在想找个方法验证提出的寄生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一种可能是你们文件有问题;另一种可能也许是layout设计上产生的一些寄生导致的。   你可以先查看一下layout中一些关键点的寄生看一些,看是否会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我们用来测试的就是个简单的101级环振,不知道这个简单的版图有什么容易产生寄生的地方吗?

网友:
提取文件自己写?你比fab还牛啊

网友:
通常fab提供的是对的,什么工艺?

实在不行自己看语法补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提取文件没问题,是不是应该就是我们的仿真模型不够准确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如果后仿提取文件没问题,应该就是我们的仿真模型不够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