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电路仿真的S11和实测S11完全不同,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5-04-15):
如图

实物图

实物图
请问问什么仿真得到的S11那么差,目标频率是2.45GHz

网友:
看圖片你的饋入端SMA街頭跟trace線之間是否有焊元件??(感覺是電容做DC block)
看你實做的結果是有在2.45頻點,但是反射過大,要不嘗試SMA直接焊在Trace上,量測時使用市售DC block保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A和微带馈电线间焊了一个隔直电容,仿真里面把隔直电容考虑进去了呀。仿真唯一没有考虑的就是焊锡、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