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2013怎样改写脚本才能直接在终端将medici界面调出来

楼主(2015-04-15):
在CentOS6.5环境下安装的sentaurus2013,怎样改写脚本才能直接在终端将medici界面调出来

网友(2016-05-11):
干嘛要在终端调出来?集成在senturuas里面不是挺好的吗?
终端的话你只要把path指向你的安装目录的bin即可:medici
或者你打开T4安装目录找到bin文件夹终端执行 ./medi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