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关于读出电路噪声指标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参考了一下别人的芯片,其中一个是EMT1010,datasheet上噪声是90uV;
另一个是ADAS1127,datasheet 上的噪声是0.4fc

ADAS1127

ADAS1127

1.90uv是不是指的积分器等效输入噪声电压?是不是积分噪声?
2.ADAS1127 的噪声电荷是怎么换算出来的?
3.噪声为什么与输入电容有关,是什么关系?

网友:
你把读出电路的电路的噪声分析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和电容有关。

至于等效电压噪声和电荷噪声都是利用总输出噪声根据不同的传递函数算出来的。

网友:
Vn=(Csensor+Cin_para+Cfdback)*Vn_amplifier/Csens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EMT1010的90uv应该是等效输入噪声电压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应该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