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正负时钟沿用于捕捉或提供外部DDR数据,利用I/ODDR

楼主(2015-04-15):
求助,如果我想在正负时钟沿用于捕捉或提供外部DDR数据,不利用I/ODDR,用数字电路实现,采用半定制流程的话有人知道怎么实现吗?如果用verilog采用上下沿寄存器混用,结果工具是不可综合的,有人懂吗?求大神

网友:
我也在用IDDR采集数据,双沿数据分别存到RAM中缓存,然后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用这种IDDR‘ODDR器件呢?或者这种电路的结构你知道么

网友:
上升沿打ddr数据到寄存器1,下降沿打ddr数据到寄存器2,再用上升沿打寄存器1和2的数据到寄存器3 。注意半周期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这种写法是违反DC综合的规则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C没试过,我用的是FPGA的综合工具,你可以试着时钟取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违反综合原则,为什么不用iddr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你可以用两个时钟这两个时钟有严格的相位关系,相差180度。可以将时钟经过dcm输出两个相位相反的同频时钟,然后在一个时钟的上升沿采集2路数据,不过可能会存在一个镜像的频率。

网友:
iddr就是做这事的,芯片有的话就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没有这种电路啊

网友:
远的哪个片子,没有iddr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FPGA,是半定制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