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cloneiv ddr ip的读请求无法被接收

楼主(2015-04-15):
在DDR读过程中  前面的26次读 , 每次发出读请求  local_ready 信号都会拉低  ,表示接收到了读请求  ,  后面的一次读请求之后  local_ready就一直没有变化 ,  好像没有接收到读请求,  不知道是啥原因造成的。下面是最后一次读请求的signaltap的时序图 FBL13LW}L[BH]V1G$)9RMZR.pn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93057002\QQ\WinTemp\RichOle\FBL13LW}L[BH]V1G$)9RMZR.png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93057002\QQ\WinTemp\RichOle\FBL13LW}L[BH]V1G$)9RMZR.png

网友:
local_ready 低电平表示接收了请求?反了吧,在发出请求的时候如果ready低电平表示没有接收请求。

网友:
感觉你的local_size有问题

楼主(2015-10-06):
是altera ip读写效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