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ES的uvm编译问题

楼主(2015-04-15):
修改UVM代码后,编译时出现以下问题:Recompiling... reason:file './apb_driver.svh' is newer than expected
       expected:Wed May 18 21:46:33 2015
        actual: Wed Apr 15 12:07:01 2015
irun: *W,WKWTLK:Waiting for a Exclusive lock on file "path/INCA_libs/test2.lnx8664.13.20.nc/.nclib.lock'.pid:7222
然后仿真就不动了,这种情况下除了删除INCA_libs文件重新编译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樣的解法會有什麼問題嗎?我也是用這樣解。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修改后的代码有语法错误,所以编译不过。但不删除INCA_libs是不会报语法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