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PCIe 插槽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5-04-15):
我了解X8的slot最大功耗是25W,那X16,X1,X4,X8的呢?分别是多少啊?我怎么在规范里查不到啊另外X1,X4,X8,X16的slot电源pins接的都是一样的啊,怎么X16提供的功耗最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X8 25W应该是firmware 限制的吧?应该X8,X16slot的电源pin都有一样的啊,理论上X8,X16硬件上可以提供同样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主板端的mos管可以限制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关系啊,都不需要加什么MOS啊,比如PC上的12V都是直接从power supply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