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n型Poly电阻疑惑?

楼主(2015-04-15):
请教各位大神:   工艺库里n型Poly电阻为两端器件,请问在实际生产出来的电阻下边,会形成nwell区吗?
还是在N+注入之前,场区氧化层根本不会腐蚀掉(不会形成nwell)?
  欢迎讨论,谢谢~

楼主:
PS~  若在n型poly电阻下边会形成n阱,那岂不是悬空了?

楼主:
NIMP是注入层次,对poly进行掺杂,但是对下面的场区无改变。
故不会形成nw~~

网友:
看看工艺相关的书籍

网友:
只是poly 掺杂n+而已,和nwell没任何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