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xl画图

楼主(2015-04-15):
请教大家,在用virtuoso xl画图的时候能不能让所有cell自动place,而不是手动去摆放,我用到的cell都是stdcell.

网友:
自动PLACE是如何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rtuoso自带的工具placer, 参考文档vcphelp,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高手啊?

网友:
听过这个工具的培训课,感觉不好用,如果都是stdcell何不用pr

网友:
不知你用的IC61x是哪个版本?至少我用的最新版IC616上,你可以在Virtuoso Layout Suite XL (VLS-XL)上直接在菜单Connectivity下的Generate选择All From Source或者Selected From Source直接从Schematic上加载cell,然后你可以在菜单Place和Route中应用相关选项进行place和route(自动或手动——通常是先进行自动然后再进行手动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就是按你说的这个过程去做的,就是始终不能做到让stdcell刚好无缝拼接,也不知道怎么让第二排倒转180度,然后和第一排的GND重合。自动place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些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研究过PR,感觉会复杂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