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主极点在输出端补偿

楼主(2015-04-15):
如上图所示LDO的输出级简要示意图,由于输出端加一个大的电容负载(0.1uF),LDO 的主极点点在LDO的输出端,
第一非主极点在导通管的G端,
0负载时,导通管亚阈值,环路增益不是很大,增益带宽也很小,相位裕度达到75度,
随着电流负载加大,导通管进入饱和区,环路增益变大,相位裕度只有10度,跑瞬态上电的时候没有看到输出震荡现象。
问题:
1、电路是否需要补偿?
2、这种主极点在外的结构应该如何去补偿好?
FOR the answer!谢谢。

网友:
两种考虑:
1. 在次极点外引入LHP零点
2. 在功率管前加buffer,把次极点推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victor0o0:   1、增加buffer必然增加一部分的功耗
   2、可否详细说明一下增加零点去补偿该非主极点的方法

网友:
ESR Cap 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补偿效果不错。赞。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无补偿电容的方法:假设第一级为经典差分输入单端输出OP
设置Po<GBW<P1,减小RO1能够减小环路GBW且增大P1,通过增大第一级电流可有效减小RO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得出 "减小RO1会能够减小GBW”   这个结论的?

        我的分析:增大电流必然会增大电路的gm,虽然RO1减小了,但是乘积并不一定减小啊??

        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把小信号模型画出来,然后推导一下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gm和电流平方根正比,Ro和电流成反比。电流对Ro的影响更大。

网友:
    引入零点的一个问题是,当负载变化时,零点会随着变化,当负载电流非常大的时候,零点可能远离次极点飘向高频,这样的话也可能造成PM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

          可以利用0.1uF的负载电容和几十欧姆的串联电阻形成零点,

           该零点会比较稳定。

网友(2017-01-07):
kankan xuexi yi xia

网友(2017-03-29):
就是把主极点做的很低,其他的不用管。主极点够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