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 window size=seal ring window edge ?

楼主(2015-04-15):
看SMIC design rule说:BORDER layer size should be exactly same with the seal ring window edge if seal ring has been added by designers;又说:BORDER  layer  size  should  be  exact  same  with  chip  window  size  in LDDI form (chip window size when tape-out).
是不是就是说:tape-out时候的chip window size=seal ring window edge ?
还有就是流片时芯片的面积大小怎么算?就是chip window size吗?

网友:
当你没有sealring的时候,bordersize就是最外面的border层(127)占用的window size,
通常也就是LDDI 里面填的size,而且会备注: without seal ring , added by smic standard sealring

当你含有sealring的时候,border要包含sealring,LDDI里面也是填这个size,
并且备注: with sealring, no need added again by sm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LDDI 指定是什么?

网友:
layout design database information , 就是mask tooling 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