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SPARTAN6的时钟输出质量问题

楼主(2015-04-15):
输出时钟频率为200Mhz,高电平只有2V,低电平有1V,时钟输出已经配置为ODDR2,也采用了REG类型,电平就是达不到要求,管脚配置为NET "vout_pclk"               LOC = A8 | IOSTANDARD = "LVCMOS33" | OUT_TERM = UNTUNED_50;  去掉输出内部端接50R,现象一样,求助大家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1.看看io对应bank的vcco电压是不是3.3v
2.是不是示波器没有量对

楼主:
BANK电压是3.3v,同时量其他的输出信号正常高可达3.3v,低差不多0V

网友:
你的时钟进FPGA的电平标准是多少?有没有测一下正常不?看你的输出时钟像是LVDS18

网友:
1.确认你的测量仪器的带宽是否可以满足测量要求
2.确认你使用的BANK是否正确,BANK电压又是否正确

网友:
sp6的IO输出很糟糕的,这个我也试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200M的到没有试过,40M的试过波形挺好的,板子的问题??

楼主:
输出110MHz以内都正常,波形也还可以,超过120MHz就不行了,希望输出的时钟频率为18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