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VM 中,如何把monitor中检测到DUT的输出值传给Scoreboard

楼主(2015-04-15):
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求问。是把monitor的值打包成transaction吗?如果是这样,那这个transaction由哪个sequence 产生

网友:
port fifo都可以的。

网友:
sequence概念适合driver相关联的,在monitor中需要自己创建port,port类型可以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在张强写的UVM实战代码中有以下示例:
1:scoreboard中定义
     uvm_blocking_get_port #(my_transaction) exp_port;
     my_transaction get_expect;
    在main_phase中使用exp_port.get.(get_expect)得到transaction
2:
     monitor中定义
     uvm_analysis_port # (my_transaction) ap;
     my_transaction tr;
    收集到transaction后使用ap.write(tr)往port里写入transaction
上面代码应该可以解释你的问题,transaction不是由sequence产生而是由monitor打包后写入port中。

网友(2016-09-02):
正解,然后在env中用fifo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