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dbCreateInst 怎么用,有个参数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5-04-15):
virtuoso 中skill dbCreateInst 怎么使用??
帮助文档中d_master 对应是什么参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是master的database   你是要在版图某个位置调出一个cell?  那你可以用dbCreateInstByMasterName()  里面没有这个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据封装提供的 坐标位置把pad 全放上去。很多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找到答案了对应的是 dbOpenCellViewByType “library” “cell” “lay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在什么文档中找到的啊?我也在找dbCreateLabel的参数都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请问”layer“是指什么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layout吧,我在百度文库上搜dbcreateInst 看到一个实例中写到的。自己试了下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virtuoso 的文档中能找到对应的命令介绍

网友:
帮助文档里面应该有详细说明吧,还有dbOpenCellViewByType (“library” “cell” “view“),这儿是view,不是layer,当然在版图里面view写成layout了,目的就是为你需要创建的inst赋值

网友(2016-04-08):
这些skill的函数可以多看下cadence的帮助文档,在ciw的help窗口里面virtuoso documentation。

网友(2016-12-06):
   请问大神 知道 如何用skill 程序 实现 对整个版图中的 via 缩小 么

网友(2017-05-08):
帮助文档在哪?

网友(2017-10-19):
回复 楼主:

   你好 能分享一下将PAD全部放置是 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2018-02-07):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9-04-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dbCreateInst中 d_master 对应是什么参数?怎么获得?你回答对应的是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view"),我有点不明白这两个函数之间有什么关系?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2020-07-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找的文档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2020-11-2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问的dbCreateInst  函数吗?你现在知道d_master 对应什么参数了吗?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