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连接的三极管的版图怎么连接

楼主(2015-04-15):
我想请问一下,二极管连接的三极管是不是如图左所示的连接方式,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能理解三极管的剖面图不?

网友:
是的,可以这么画

网友:
从标准单元库里调出来的就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  但是对版图的连线不是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极管的三端BCE该接那个电位就接哪个电位好啦。

网友:
看看三极管的结构。尤其是剖面图

网友:
认清端口,安线路画

网友:
看剖面图LZ就会理解,哪个是E,哪个是B,哪个是C

网友:
最中间的是E,依次往外是B和C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的。那样连接后,中间的就是二极管的N,另外2端连起来的算是二极管的P。但是这个不是电路工程师在电路里画好的吗?你不是只要把相应的三极管的电极对照着电路画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5-07-02):
莫非是校友,看着好熟悉的感觉

网友(2025-04-10):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中间的就是二极管的N,另外2端连起来的算是二极管的P。”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