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in不能按顺序放置【已解决】

楼主(2015-04-15):
如题,我想得到这样的pin脚分布,  但是由于使用了RoutingBlockage,PIN脚被移动到RoutingBlockage之外,如图  请问怎样使我的PIN保持不被移动。知道的大虾望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后加route blockage不就好了,

先加完了 设下fix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了,谢谢

网友:
你的row怎么感觉很奇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个奇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