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dbCreateInst 怎么用,有个d_master参数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5-04-15):
virtuoso 中skill dbCreateInst 怎么使用??帮助文档中d_master 对应是什么参数??

网友:
ref. : skdfref.pdf
ex. : dbCreateInst(inCellView masterCV "inst1" list(0 0) "R0" 1)
          d_cellView : Cellview where the instance is placed.
          d_master : Master cellview of the instance to be created.

楼主:
就是这个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怎么来的
    d_master : Master cellview of the instance to be created.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了对应的是 dbOpenCellViewByType “library” “cell” “layer”

网友(2017-05-15):
请问下 创建Instancecell 调用的cell 缩小0.5倍
skill 语句该怎么写

网友(2021-03-02):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答案了对应的是 dbOpenCellViewByType “library” “cell” “layer”

可以写个具体的例子么?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怎么来的
    d_master : Master cellview of the instance to be create ...

这个master参数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aster参数是怎么来的

master 就是 cellView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aster参数是怎么来的

dbOpenCellViewByType 的返回值

网友:
masterCv是要调用的ID,  通常 masterCv=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maskLayout" "r")
inCellView就是当前cel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