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安装smic18mmrf后,view中是空的

楼主(2015-04-15):
向各位前辈请教,我在IC610的library path editor中直接添加了smic18mmrf后cell中有各种器件但是view中是空的,之后有OA转换一次view中还是空的,不知该如何解决,向大家求教了。另两个小问题:IC615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可以直接添加进去呢?我想学习ADC的仿真这个库合适吗?
我的问题有些低级,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你需要搞清楚你的这个PDK是OA版还是CDS版。不同版本PDK是用作不同版IC工具的。IC61x用的是OA版PDK,而IC5xx用的是CDS版。新版PDK通常自身都有安装程序,只需运行一下即可。另外你还再用IC610这个已经被Cadence淘汰的版本?建议直接去Cadence官网下载安装最新版本!!!参见我以前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若到官网下载安装另外需要注意的最新事项:http://bbs.eetop.cn/thread-4817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