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0安装smic18mmrf后view中是空的

楼主(2015-04-15):
向各位前辈请教,我在IC610的library path editor中直接添加了smic18mmrf后cell中有各种器件但是view中是空的,之后有OA转换一次view中还是空的,不知该如何解决,向大家求教了。另两个小问题:IC615是不是没有这个问题,可以直接添加进去呢?我想学习ADC的仿真这个库合适吗?
我的问题有些低级,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view路径下就是空的,你最好确定pdk是正常完好的。另外你怎么拿到的pdk啊,按说这种事应该找给你pdk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我拿到的不是pdk是论坛里面下的压缩包,ic610能识别出来路径下面也不是空的,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