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压电陶瓷纳米平台的材质是陶瓷还是可以测量陶瓷材质的物体?

楼主(2015-04-15):
压电陶瓷纳米平台的材质是陶瓷还是可以测量陶瓷材质的物体?

网友:
应用背景

由于压电定位技术具有很多独特之处,例如快速响应、刚性好、长寿命、无限的分辨率等,很快在从半导体测试设备到精密机械加工等许多领域中得到应用。

解决方案

真尚有压电纳米平台内置测量/传感子系统,分辨率达到纳米至亚纳米级,通过数字或模拟控制器可闭环工作。柔性导向机构及运动放大机构可以在增大行程的同时保护压电陶瓷免受离轴力(侧向力和扭矩)的破坏。
  真尚有压电纳米平台产品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的工厂中,每天工作24小时,一周7天。它们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光学器件、曲轴、轴承、活塞、汽缸等的加工精度,成为机床中金刚石修整、研磨、抛光、非圆镗孔和磨损补偿等关键工艺的核心部件。
  真尚有生产的定制型高性能压电促动器的寿命可以达到数十亿次往复循环,带有能量回收功能的功率放大器峰值功率达到2000W,能够满足高动态工业应用的要求。

         压电纳米定位台                                 精密工程

英国真尚有NM机械机构系列纳米定位台特点

NM-Z-15A是一个压电扫描柔性引导平台,该平台集成电容位移传感器。它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参考面可以集成NM-XY-100A来实现三维位置控制。其特点是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这个平台是用来测量轴偏差极端微小角度偏差,用在扫描探针显微镜末端和其他不能容忍微小偏差的应用。

主要特点

>15微米运动范围,高于纳米级分辨率;

振荡频率>1.8K;

0.005%磁滞、线性度;

高带宽(>300Hz)响应时间短;

现场扫描最优化;

高稳定性;

特殊钢材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