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2D传感器的精度最多能到多少?

楼主(2015-04-15):
2D传感器的精度最多能到多少?

网友:
D激光位移传感器和一维激光位移传感器原理相同,都是采用激光三角法测量。知识2D激光位移传感器发射出来的激光是一道扇形光幕,可直接测量一段直线到传感器的距离。可以输出光幕宽度方向和距离方向两个轴的位置数据,所以叫2D激光位移传感器。真尚有公司的ZLDS200和ZLDS210都属于2D激光位移传感器,精度高,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