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轮廓测量我是选用点激光好还是线激光好呢?

楼主(2015-04-15):
轮廓测量我是选用点激光好还是线激光好呢?

网友:
描述
英国真尚有细丝外径轮廓缺陷、直经不规则LED传感器用于超高速( 3000米/分钟)的细丝(0.01mm-2mm)精确测量。轮廓测量仪已在各行业应用,可探测、测量表面缺陷、涂层缺陷和直径的不规则。
轮廓测量仪优点:与现有的基于激光扫描和电容传感器的缺陷探测器相比,我们的轮廓传感器可以探测出更小的缺陷,拥有更高精度和更高的速度。
轮廓测量仪应用领域:
它能在生产过程中实时测量裸线、漆包线、单丝(单纤维丝)、复丝(多纤维丝)、光纤、挤出管、细纱线和小电缆等。
轮廓测量仪 <wbr>真尚有
轮廓测量仪主要特点:
精确的光学阴影法测量;
连续红外LED光束;
没有激光扫描器,没有活动部件;
超高响应,最大200 kHz;
以极小的分辨率监控缺陷;
模拟输出: DC, AC 和峰值检波;
小巧牢固的构造;
可选的内置件,防止灰尘入侵;
可选的精确滚柱轴承导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