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 615 安装IBM pdk后,仿真出错

楼主(2015-04-15):
应该是工艺库没有正确安装的原因,请问怎么解决哦?

仿真报告如下: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7.2.0.109 32bit -- 6 Dec 2009
Copyright (C) 1989-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Protected by U.S. Patents:
        5,610,847; 5,790,436; 5,812,431; 5,859,785; 5,949,992; 5,987,238;
        6,088,523; 6,101,323; 6,151,698; 6,181,754; 6,260,176; 6,278,964;
        6,349,272; 6,374,390; 6,493,849; 6,504,885; 6,618,837; 6,636,839;
        6,778,025; 6,832,358; 6,851,097; 6,928,626; 7,024,652; 7,035,782;
        7,085,700; 7,143,021; 7,493,240; 7,571,401.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root   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ID: 7F0100   PID: 2385
Memory  available: 59.2609 MB  physical: 1.0462 GB
CPU(1 of 1):  CPU 0  Intel(R) Core(TM) i5-4308U CPU @ 2.80GHz  2800.079MHz

Simulating `input.sc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at 7:31:29 AM, Wed Apr 15, 2015 (process id: 2385).
Command line:
    /eda/MMSIM72/tools/spectre/bin/32bit/spectre input.scs +escchars  \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mpssession=spectre1_1062_1  \
        -format sst2 -raw ../psf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spectre pid = 2385

Loading /eda/MMSIM72/tools.lnx86/cmi/lib/5.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eda/MMSIM72/tools.lnx86/cmi/lib/5.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eda/MMSIM72/tools.lnx86/cmi/lib/5.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eda/MMSIM72/tools.lnx86/cmi/lib/5.0/libstmodels_sh.so ...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868): "input.scs" 8: Unable to open input file `/root/cmos10lpe/../models/Spectre/design.scs'.(我在这个目录下没找到design.sc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ime for parsing: CPU = 227.964 ms, elapsed = 232.28 ms.
Time accumulated: CPU = 227.964 ms, elapsed = 232.28 ms.
Peak resident memory used = 25.9 Mbytes.

Aggregate audit (7:31:29 AM, Wed Apr 15, 2015):
Time used: CPU = 229 ms, elapsed = 232 ms, util. = 98.5%.
Time spent in licensing: elapsed = 185 ms, percentage of total = 79.8%.
Peak memory used = 25.9 Mbytes.
spectre completes with 1 error, 0 warnings, and 0 notices.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网友:
标题

scs文件选择错误或者是指定的路径软件没有权限访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scs文件选择错误或者是指定的路径软件没有权限访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root用户操作的,如报错所说,没有找到/root/cmos10lpe/../models/Spectre/design.scs,然后我去这个地址找了,确实不存在design.scs,而不是访问权限问题。同时,这个pdk的安装包里确实有design.scs。

我想原因应该是root用户在调用pdk中的design.scs时没有成功吧。能解决吗?

网友:
你在input.scs里把input.scs的路径写对,报错信息已经很清楚了

另外并不是root账户就没有权限问题,虽然root可以更改权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根本都没去修改xxx.scs的路径,所以报错了。现在正常了。小白初学,闹笑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正在使用IBM PDK, 可以请教一下吗?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装好了这个IBM的pdk,初步仿真没有问题,你遇到问题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按照PDK 里面有个README.KIT.INSTALL安装的。他里面的步骤是这样的:  Example:
1) Change directory to a temporary installation directory.
2) Extract the tar archive:  tar -xvf <archive>  (i.e. kit tar file name)
   All files will be located in your current directory.
3) Execute "kit_install"

The script will:
   - prompt for your destination directory <install_path>
   - confirm your distribution file directory
   - list the available packages that were included in the shipment
   - prompt for which package(s) you want to install
   - ask if the "rel" link should be set up for release number
     The "rel" link is a symbolic link to the current release number.
     This is useful for PATH statements, but it is not required.
   - ask for final confirmation and then install the packages in <install_path>

所以,执行kit_install之后,我把cds.lib,.cdsinit,display.drf,assur_tech.lib都放到了work directory下面。然后再这个folder下面运行virtuoso&.
1.开始cadence IC615之后,我首先看到了三个warning: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schematicSymbol.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maskLayout.
*WARNING* (DEBASE-102068): No user triggers registered for viewType maskLayoutXL.

以下是我的library:

lib

lib

然后我再CIW里面点击IBM_PDK,create 了一个新的lib: tutorial. 选择M5 number of levels of metal.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选择其他的会有什么问题。180nm不是只有6层metal吗?为什么会有其他的选择?)

然后新建了一个cellview: inverter.

我添加的model 是NFET 和PFET。连完线,居然左下角有个vdd!和sub!。 这个怎么处理。我是第一次用IBM的PDK,我知道这两个是PMOS 和NMOS的body.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而且在我打开schematic的时候,有个warning:
*WARNING* (icLic-3) Could not get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WARNING* (icLic-21)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L ("95100") is not available to run Schematics-L.
Trying to check out the licens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95115") instead.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是因为我的IC615 没有L license吗?那用这个XL 有影响吗?

打开ADE之后,在design variable里面出现了两个变量,可是我都没有设置,怎么会有呢

对于spectre的model libraries,我不太清楚选择哪些才能保证运行,我尝试了加入NFET,PFET和allmodels.scs,可是无法运行。

我用的是bash shell. 以下是我的.bashrc
# .bashrc
#!/bin/bash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AMIS_DFII_DIR=/state/partition1/apps/cadence/IC615

说的有点多,可的确是很着急,都整了几个星期了,可是就是不清楚这样已经算是成功安装了PDK吗?可第一个简单的仿真都没弄出来。至少schematic建好,layout弄好,前仿后仿都没问题,那样才算OK了吧。
实在是急的很,特此请教一下。希望你能尽可能说多一点。如果可以,咱们可以QQ交流吗?或者email: cmosres@gmail.com

多谢。多谢

网友(2019-06-10):
请问路径怎么修改的,解决没?

网友(2021-07-06):
请求发一个pdk,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请问你后面是怎么操作的啊,可以说以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