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怎么把 clock 识别成signal信号

楼主(2015-04-15):
这几个报错的DFF的clock pin,是做过时钟树优化的,在
时钟上对这几个时钟插入过buffer,可以看出时钟线上
的命名 FE_ECO前缀,我初步怀疑是只要是时钟树上
做ckECO就不认识原来的 DFF ck是clock信号,而认为是
signal而报错,有没有办法,强行让工具识别该信号为
时钟信号,这样才能执行 signalEM分析。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招?

楼主:
PinInst<U_reset/phy_d_reg:CK> (CLOCK) has inconsistent type with its connected net
  <FE_ECON188639_hclk__L21_N96) (SINGAL). 这样错误有100多个。最后redhawk没有执行
signal EM分析。

楼主:
不好意思,附件和图片怎么也没有传上去,出了一些误操作。

网友:
Hi there, did you update the SPEF file? is it in sync with the DEF you are using?

楼主:
Yes , extract spef and export def at the same time .

楼主:
Hi , saywhite , Please tell me how can I do ?

楼主:
看来用redhawk的比较少,还得自己摸索。

网友(2016-05-25):
好问题,等大拿分享,顶

网友(2022-12-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有吃timing window file或者是sta related file吗 ?tool会从timing window file里面判断pin是属于clock还是signal。 可以grep "is_clock" 这样的keyword来看看那些pin是否被定义成了signa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您有吃timing window file或者是sta related file吗 ?tool会从timing window file里面判断pin是 ...

Hi 请问这个timing window file是怎么输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 请问这个timing window file是怎么输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tool都可以产生这个file,像PT、tempus这些STA tool还有redhawk下的Apache工具也可以。主要的input就是sdc file,这个问题有可能是sdc中constraint导致的,可以查查看

网友(2025-06-19):
可能是没有创建相应的时钟导致的,在routing的时候绕成了signal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