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ADS VX.0 安装与破解_安装可以有空格

楼主(2015-04-15):
MentorKG 版本 11.4.1.0
PADS9.5PADS VX.0安装与激活方法基本相同用11.4.1.0均可以激活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hqBr4HI  密码:xfq6

我在WinXP 32位与Win8.1 64位安装可以正常激活使用。

1、安装PADS9.5(PADS VX.0安装类似)
1.1.解压并运行PADS9.5_mib.exe安装Win7以上使用管理员安装。
1.2.提示需要硬件狗,点击“Next”
1.3提示没有检测到授权文件,点击“Skip”
1.4点击“Agree”,同意协议
1.5点击“Modify”,进入配置安装环境界面
1.6点击“Product Selection”,选择你需要安装的程序一般选择PADS Layout、PADS Router、Design Entry(PADS Logic在这里、Libraries等
(因为是单机运行,Server Service就不用安装了)
1.7点击“Target Path”,设置PADS9.5的安装位置
1.8点击“PADS Projects Path”,设置PADS9.5的项目文件位置
1.9配置完成,点击"Done"、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安装完毕时会提示注册、选择"at later time",最后点击"Done"完成安装。

备注:安装路径可以增加空格
例如: D:\Program Files (x86)\MentorGraphics\PADSVX.0 (为了保留设置,重新安装系统时先把原有的改名安装完后删除新安装的把原本的名字改回去)
例如: D:\Program Files (x86)\PADS Projects
但是在运行MentorKG.exe文件时把中间的空格取消(例如:\ProgramFiles(x86)\MentorGraphics\PADSVX.0)
等生成LICENSE文件后再把空格恢复。

2、激活

备注:激活时只保留一个常用网卡活动状态(其他的禁用),保留活动的网卡在运行PADS时候需为活动状态
第二次安裝可以不用运行命令直接使用上次生成的LICENSE.DAT文件系统变量添加即可
2.1、命令提示符(管理员)进入mentorkg.exe所在的文件夹运行命令
mentorkg.exe -patch D:\ProgramFiles(x86)\MentorGraphics\PADSVX.0 -o D:\LICENSE.DAT(中间空格运行完命令后恢复)
备注: -o D:\LICENSE.DAT是在D盘根目录生成LICENSE.DAT文件
      运行完(安装有空格的增加空格)把LICENSE.DAT复制到安装目录

2.2、添加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LICENSE.DAT的位置。
变量名称(N):MGLS_LICENSE_FILE
变量值(V):D:\Program Files (x86)\MentorGraphics\LICENSE.DAT(LICENSE.DAT文件路径)

网友(2015-09-09):
地址失效了

网友(2015-10-19):
地址失效了,能不能再发下!~~~
谢谢!

网友:
地址好了吗?我还没有试呢,不会被扣分了吧

网友(2015-12-03):
有软件地址吗

网友(2016-03-21):
回复 楼主:

    連結失效了

网友:
地址没有了怎么办啊。、。。。。。。。。。。。

网友(2016-05-30):
連結失效了

网友(2016-09-23):
File removed in the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