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w~gm/Id绘图扫描L形成一簇曲线

楼主(2015-04-15):
RT,怎么样才能在ic5/ic6上绘制出Id/w~gm/Id扫描L形成的一簇曲线呢?就像池保勇《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p.116~p.117的那种图。
目前只会绘制在特定L下的曲线。。。
求帮助,ic5下使用New Subwin,New Win,Append都没有用(想通过扫描不同的L,然后拖到一起去)。
可不可以直接扫描得到呢?

网友:
使用变量L,在参数分析中跑Vgs的DC,但是有可能需要更改变量的顺序,就是VGS作为横轴还是L作为横轴,使用波形图中菜单栏的一个转换,就可以了,转换成横轴轴gm/ID(vgs),纵轴ID/w,然后图中多条曲线代表不同的L,具体没法贴图,请自己摸索吧,转换横坐标变量的方法就在菜单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参数分析里同时进行了L和VGS的扫描,但是扫描时随机的,最后输出是点。。。。没有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整变量位置得到了曲线,但是无法一次全部转换成Id/w~gm/Id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啊,我改完就显示了,如果是L变量为X轴显示的就是点,改成gm/Id为X轴变量就好了,具体功能就在那个转换里面,
改天我有空贴图给你

网友:
首先你要在参数分析里面仿真 vgs 和 l两个变量的参数分析,然后结果中你选中gm/id那一簇曲线,然后ic616菜单栏axis中选择Y vs  Y,则新的基于gm/id横坐标曲线的就出来了,至于纵坐标是之前还有哪一个输出它就会作为当前的纵坐标,下面我贴出我的仿真图和转换后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贴图和讲解,但是,我这里每次选中之后YvsY时,会让选Id/w关于扫描L的某根曲线,不能自动转换,而且即使选了,输出结果也是错误的。

选择YvsY

选择YvsY

楼主:
转换后的结果,只点了一条L

转换后的结果,只点了一条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再看我的第二张图和你的图不同在哪里,我把gm/id这簇线已经复制拷贝到其他几个子图里了,比如id/w  ft  gm*ro,你只用复制完成后,然后再在你要转换的比如id/w的子图中选到gm/id那簇线,然后转换,同样再转换剩下的,因为你只是在gm/id曲线子图中转换,自己和自己转换出来就是斜率为1 的曲线,这是正常的啊,它是分了子图,id/w都不在一个子图里面怎么进行y to  y的转换,所以需要将想转换的先放进一个子,再转,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清楚?至于选哪个L曲线,我倒还真是没太多注意,我只是随便选了一个的,等下我看看有没有影响,你倒提醒了我,可能这样出来的结果就是单个L值对应的y,我再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去看了下,确实我的转出来都是横轴基于固定沟长的gm/id,所以这样结果出来一组曲线,你只能取其中一条对应的纵轴,然后再换一个沟长再转换一下,还是只能取其中的一条,然后这些线组合出来才是我们想要的,我那种图中只有一条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的,这个要注意,不知道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在转换的时候对应着第二个变量L也一一对应就好了,如我下图所示,比如gm/id(图1),gm*ro(图2),同样L的先放在一起(图3),做一个变换(会有新图生成),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图4)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5-06-19):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决了我想要的。

网友(2015-09-15):
回复 网友A:

请问特征频率那张图是怎么仿真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ft的公式我是用的gm/Cgg,其中Cgg=Cgs+Cgd+Cgb,不过也有的人说不需要Cgd,但是在选取参数的时候,不知道减了Cgd后的参数是哪一项,或者可以自己减下,但是综合来说Cgd的影响对整个Cgg的影响好像可以忽略,可以直接使用Cgg来做,具体我也没有详细的搞清楚,因为在斯坦福的课件上看到hspice中使用的是Cgg项,在cadence中好像不是叫“Cgg”,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是一个类似的名字,你可以先看下那几个C相关的参数输出情况,DC点也可以输出MOS参数看下,你就可以看到Cgs Cgd Cgb三个和和另一个电容参数相等,它就是“Cg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看ft和gm/id之间的关系,斯坦福课件上的,只是,仿真过程不大会,我设置Vds跟随Vgs变化,先仿真直流工作点,得到gm/id参数表达式,再设置ac仿真0-25G,parametric analyze扫描晶体管长度和vgs,但是出来的量和频率没关系,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用gm/cgg就是ft了对吗。跟ac仿真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不是做ac仿真,做直流分析,直接出ft的结果的

网友(2019-04-21):
请问IC616如何在DC扫描后保存一个管子的gmid等所有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