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关于个人电脑安装cadence软件。跪求

楼主(2015-04-15):
我想在自己电脑上装个ic615,自己下班后学一学。但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有成。停在装Linux这一步了。小弟跪求大神给个详细点的教程和Linux、cadence、calibre的下载地址。

(另外问个题外问题,公司装的软件51和61都能启动,这是怎么整的?)

感激不尽,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我公司里面启动51是icfb
启动61是virtuo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安装了才能这么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使用了软链接
看下它的环境变量配置就知道了

网友:
    干工程特别是半导体作为吃饭行业,你需要以Linux为主要操作系统工具,所以要彻底熟悉掌握。Linux发行版本众多,根据不同场合与用途安装不同的版本。若是公司作为芯片设计开发用途,建议安装EDA行业推荐的RHEL或SLES服务器版Linux。若是个人用主要机器,建议安装最流行的Linux如Ubuntu,因为ubuntu安装使用方便而且软件资源极其丰富,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例如办公软件有LibreOffice和WPS,完全可以替代Windows(国内目前只有网银还需要使用虚拟机上的Windows登陆网银)。EDA工具完全可以安装运行在任何Linux上!!!不需要EDA厂商指定的RHEL之类。

至于具体安装使用,可以参见我以前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479940-1-1.html (包括文中引用的相关文章),另外还有:http://bbs.eetop.cn/thread-463453-1-1.html 以及http://bbs.eetop.cn/thread-47179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清楚,公司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