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Libero怎么显示中文注释

楼主(2015-04-16):
本人刚开始接触Libero,具体的操作不是很熟悉,觉得有点不习惯。只要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显示中文字符,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Libero不支持中文输入,显示中文可以在notepad里中文输入,再用libero打开就可以,注意全角半角符号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