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设计中如何考虑EMI和EMS

楼主(2015-04-16):
如题 ,在封装设计中如何做才能使芯片具有更好的EMC特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一般封装类型自身有一定保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设计时的EMC问题其实和一般电路设计时的EMC问题相似,为了达到一个好的EMC特性,通常都是要通过对信号传输路径的设计,降低电感并且增大信号与对应回路之间或者电源与地之间电容,同时也要考虑信号或者是电源与返回路径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在BGA设计中的Ground或者Power RingQFP或者QFN设计中的EPad等等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网友(2015-06-09):
完整的电源地平面,关键信号走内层,做好屏蔽,合理的分布电源地引脚.....
再不行加屏蔽盖,高级点用共型屏蔽。
如下图:

网友:
cadence的tool可以做仿真
容易上手,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