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65nm的一些IP的功能求解

楼主(2015-04-16):
小弟最近在看一段基于SMIC65nm工艺的一段代码,内部使用了好多SMIC的门级IP。主要有一下基本单元,S65NLLPLLFN,INV_X0P5B_A9TL,AND2_X0P5B_A9TL,PREICG_X0P5B_A9TL等,前面三个可以从名字上看出来依次是PLL,反相器,量输入与门,最后一个实在参不出来。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ICG都不知道是什么,LZ你也真够可以的,看看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示大四还没毕业,刚接触数字就接触与工艺相关的IP,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integrated clock-gating cell,是一种稍微复杂点的组合门,你可以看databook ,

大四就搞ic了,牛啊

网友:
integrated clock-gating cell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些IP 很多IP吗?

网友:
少年,你看的是网表吧

网友(2016-02-29):
直接看SMIC65nm IP库的datasheet就行了,具体的功能描述都有的

网友:
从描述上看就是stand cell

网友(2017-01-03):
icg : clock gating cell

and/or + latch

网友:
标准单元库都应该有说明文档的,加油!

网友:
应该是门级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