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7 64位,questa sim 10.2c仿真systemverilog DPI出错

楼主(2015-04-16):
最近在学习systemverilog DPI,刚开始就遇到错误了。
代码如下:
1、string_sv2c.c:

#include "svdpi.h"
#include <stdio.h>

void string_sv2c()
{
    printf( "C: Hellow from C" );
}

2、main.sv:

program main;

    import "DPI-C" function void string_sv2c();

    initial begin
        string_sv2c();
    end

endprogram

使用questa sim 仿真,过程如图所示:

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求各位大大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在vsim时需要用-svlib将编译的.dll文件加载上去,注意加载时只要dll的文件名,不需要后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另附上方案链接: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28736.HT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