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用verilog可以描述对正弦信号的抽样和编码吗

楼主(2015-04-16):
rt....

网友:
不太了解模拟的verilog程序,数字的verilog程序对抽样和编码的物理过程肯定不太好描述, 只是描述正弦信号的波形数据肯定没问题,任何数据肯定都能描述,只是个波形来源和存储的问题,仿真用,直接读取波形文件或者系统函数生成或者DPI接口等;综合用,波形数据存储到ROM中,要生成的话做一个DD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