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dac中dsm量化level个数和dwa、以及sc开关电容level的关系

楼主(2015-04-16):
以audio dac 输出4bit 15level为例子,经过dwa转化后 输出为14bit的温度码,但是看到一些论文中sc开关电路的level是15个,这样温度码就无法控制15个开关,需要把温度码的位数补为15位(最多14个为1),这样理解是否有问题?还有就是为什么sc开关电路的level数目不是14个(看到有些论文是这样的),而是15个,难度是为了降低 idle tone的影响么? 求分析

网友:
有问题,应该经dwa后输出是0~15位的码,而不是1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奇怪,但是一些论文中确实是用14bit的温度码去控制15level SC电路,但是这个原因没有想明白

网友(2021-11-10):
14个0本身就是一种状态 ,1个1 ,2个1,...14个1 就是1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