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后violation和fanout除了psynopt和增加weight还有什么办法【已解决】

楼主(2015-04-16):
(1)place之后 reg2reg 有setup 违例,用psynopt优化了两次,然后将reg2reg的path的weight增大66,

  再一次psynopt,setup违例减小了一些,但还是没有干净;还有什么优化方法吗?

(2)setup之后 有一条net的fanout违例,设的64,实际为77,这条net是在macro内的,

  用psynopt -only_design_rule搞不掉;请问在macro内的fanout违例如何修?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1)增加range ,set_critical_range 100 [current_design]
-weight超过20的数字几乎多没差别了, icc已经很重视了,只能是尽力修复

然后看timing path的情况,如果都是纯粹的comb logic(buffer很少),那就很难修了,
只能到cts 的时候useful skew调整下, 如果buffer很多,说明floorplan可以改善修复

2)这个应该是连到各个macro的net吧, 不是macro内吧,
再说了,我反复强调: fanout不是hard rule, 在timing不紧张的时候,fanout >100也是允许的
只要max trans/cap 不违反lib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求更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版主说的有道理!fanout不是硬性要求!

对于setup违例!我选了其中一条违例的,看了下,这里面工具已经将其全部优化成LVT了;而且从报告中看不出有

哪些cell异常! buffer的话 其中有10个,不知道算不算多呢,版主!请版主知道下如何优化

自己用写了个脚本,用usefulskew处理了下,修复了其中一些setup 违例;由于没有考虑用userful skew之后hold的问题,所以修复完之后又出现了一些hold违例!

不过hold违例在place阶段应该不用管!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rom1_u_sram0/CE (SRAM8x1024_1rw)                                       0.00       0.00 r    1.08
  rom1_u_sram0/O[0] (SRAM8x1024_1rw)                                    7.11       7.11 f    1.08
  icc_place2620/ZN (INVX4_LVT)                                                   0.07 *     7.19 r    1.08
  icc_place2621/ZN (INVX16_LVT)                                                 0.06 *     7.24 f    1.08
  icc_place2728/QN (NOR2X4_LVT)                                               0.09 *     7.33 r    1.08
  icc_place2823/QN (NOR2X4_LVT)                                               0.05 *     7.39 f    1.08
  icc_place2824/ZN (INVX8_LVT)                                                  0.06 *     7.45 r    1.08
  icc_place2770/ZN (INVX16_LVT)                                                0.05 *     7.50 f    1.08
  icc_place2734/ZN (INVX16_LVT)                                                0.05 *     7.55 r    1.08
  icc_place2818/QN (NAND2X4_LVT)                                             0.04 *     7.58 f    1.08
  icc_place2788/ZN (INVX4_LVT)                                                  0.04 *     7.62 r    1.08
  icc_place2819/QN (NAND2X4_LVT)                                             0.05 *     7.67 f    1.08
  icc_place2822/ZN (INVX8_LVT)                                                  0.04 *     7.71 r    1.08
  icc_place2503/QN (NOR2X4_LVT)                                               0.05 *     7.76 f    1.08
  U2225/QN (NAND2X4_LVT)                                                        0.04 *     7.80 r    1.08
  U2612/QN (NOR2X4_LVT)                                                          0.05 *     7.84 f    1.08
  U2482/QN (NAND2X4_LVT)                                                        0.05 *     7.90 r    1.08
  U2351/QN (NOR2X4_LVT)                                                          0.04 *     7.93 f    1.08
  U2347/QN (NAND2X4_LVT)                                                        0.05 *     7.98 r    1.08
  U2591/QN (NAND2X4_LVT)                                                        0.04 *     8.02 f    1.08
  U2266/QN (NAND2X4_LVT)                                                        0.06 *     8.08 r    1.08
  icc_place2761/ZN (INVX4_LVT)                                                  0.02 *     8.10 f    1.08
  icc_place2782/QN (NAND2X4_LVT)                                             0.04 *     8.14 r    1.08
  icc_place2784/QN (NOR2X4_LVT)                                               0.03 *     8.17 f    1.08
  U6906/QN (NOR2X4_LVT)                                                          0.04 *     8.21 r    1.08
  U6584/QN (NAND2X4_LVT)                                                        0.08 *     8.29 f    1.08
  icc_place2347/ZN (INVX8_LVT)                                                  0.07 *     8.36 r    1.08
  icc_place2337/ZN (INVX8_LVT)                                                  0.04 *     8.39 f    1.08
  U6368/Q (MUX21X1_LVT)                                                          0.11 *     8.50 f    1.08
  ram_top1_ram1_u_ram_wrap_DOA_reg_0_/D (SDFFX1_LVT)
                                                                                                 0.00 *     8.50 f    1.08
  data arrival time                                                                       8.50

  clock clk (rise edge)                                                                   9.00       9.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00
  clock uncertainty                                                                       -0.36       8.64
  ram_top1_ram1_u_ram_wrap_DOA_reg_0_/CLK (SDFFX1_LVT)
                                                                                                 0.00       8.64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8.46
  data required time                                                                     8.46
  ------------------------------------------------------------------------------------
  data required time                                                                     8.46
  data arrival time                                                                        -8.50
  ------------------------------------------------------------------------------------
  slack (VIOLATED)                                                                      -0.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你是在哪个阶段,我是在place阶段;你可以写个脚本,用useful skew处理一下!

网友:
工具对fanout超过一定数值的net会降低延时计算精度,比如降到Elmore。对EDI,这个值默认是100,所以不修改这个默认值的前提下让fanout>100是肯定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fanout 没有大于100啊 是77;

网友:
试试把reg2reg再细分几个group,时序最差的weight最小,时序次差的weight加大点,有时能收干净有时收不干净的weight设到最大(100?). tips:group_path命令有先后顺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这个是个方法;问个问题 是不是执行过 place_opt之后 一般就不用place_opt了 而志勇psynopt来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place阶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时序最差的weight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的意思应该是权衡这些path吧,因为cost=slack*weight,最差的slack比较大,所以weight设置小一些,这样工具可以平衡地对待这些path

当然你的理解应该也可以,对slack比较大的weight设置再大一些,那么工具就会下大力度来修复这些slack比较大的path!

楼主:
我这里的uncertianty可能约束太严格了,可以稍微放松些;在者,这里的违例也不是很大,可以放到cts和route阶段去修复;应该没问题的!  还有从时序报告中可以看出,有一些inverter,如果非要在此阶段修,可以写个脚本删除一些inverter,这样此阶段的违例就会被修干净,可能会新出现drc错误,可以到cts阶段修;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好吧,谢谢您的解释

网友(2018-04-28):
回复 网友C:

    试试把reg2reg再细分几个group,时序最差的weight最小,时序次差的weight加大点,有时能收干净有时收不干净的weight设到最大(100?). tips:group_path命令有先后顺序。

难道不应该是越critical的timing path设置的group_path -weight中的weight越大吗?按照你的说法是越critical的设置的的weight越小,感觉不科学啊,我用的是ICC,难道和innovus中的weight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