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综合后,需不需要仿真结构级的verilog代码?如何仿真?请大牛们指点

楼主(2015-04-16):
RT。RC综合后,需不需要仿真结构级的verilog代码?如何仿真?请大牛们指点,我刚接触后端,不是很懂!谢谢

楼主:
顶一下呗,大牛们去哪了?

网友:
你说的是综合后仿真吧,  这个有的人做的,有的人不做,

通常在最后后端做完 用sdf反标一次再做, 这个仿真找前端的人问吧,后端只能是辅助你,原理不清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在后端完成后再做仿真也可以(好像是必须的吧),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清楚.sdf文件如何反标?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为了使SDF标注能工作,读者的每个标准单元都必须包含说明时序的specify块的verilog描述。"
specify
(A=>Y)=(1.0,1.0)
(B=>Y)=(1.0,1.0)
endspecify
我也不清楚现在用的.18标准单元库有没有这个specify块的verilog描述,我在库文件里面看了,没看到有specfy,只看到
schematic
layout
symbol
abstract
这些,没有specify块。若是没有的话,是不是我做完后端也没有办法标注.sdf文件?
请你指导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