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的问题

楼主(2015-04-16):
下面这种结构的电荷泵

设计的时候是让A,B两点都在合适的位置的,50mV左右,但是对UP,DN接相位差为零的瞬态时,A,B两点却会A升到130mV稳定,B降了300多mV才稳定,这是为什么啊,求助,thx~

楼主:
PMOS尺寸比较大,为了上下平衡,我开始怀疑是寄生电容原因,但是下面这个波形图是A,B两点的电位图  已经是建立稳定了。而且就算换了理想开关还是这样

网友:
兄弟,你这个电路当UP和DN都关闭的时候,A和B点能稳定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吧,为什么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