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MPACT 配置Xilinx Virtex-5配置失败!

楼主(2015-04-16):
FPGA为V5 LX50T系列的,配置FLASH为XCF128X;配置模式选用的为Master BPI-UP,我直接下载download.bit到FPGA没有问题,用MCS文件配置PROM时可以进行Verify、Erase、Blank Check都能成功,就是在Program的时候最后到70%就会卡住然后提示失败,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 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mode settings.”下面是我iMPACT配置信息,求教各位了,感觉刚开始的读取电压值也不太正常:

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5/4/16 9:20:07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33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Device Temperature: Current Reading: -273.00 C
1: VCCINT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VCCAUX Supply: Current Reading:   0.000 V

'1': BPI access core not detected. BPI access core will be downloaded to the device to enable operations.
INFO:iMPACT - Downloading core file D:/Xilinx/14.4/ISE_DS/ISE/virtex5/data/xc5vlx50t_jbpi.cor.
'1': Downloading core...
Match_cycle = NoWait.
Match cycle: NoWait
LCK_cycle = NoWait.
LCK cycle: NoWait
done.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1111 1001 1110 0000 1011 1000 0000
INFO:iMPACT:2492 - '1': Completed downloading core to device.
Current cable speed is set to 6.000 Mhz.
Cable speed is default to 3Mhz or lower for BPI operations.
Current cable speed is set to 3.000 Mhz.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Setting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Populating BPI common flash interface ...
Common Flash Interface Information Query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Common Flash Interface Information from Device:
INFO:iMPACT - Verification string:
51 52 59
INFO:iMPACT - Manufacturer ID:
49
INFO:iMPACT - Vendor ID:
01
INFO:iMPACT - Device Code:
18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Using x16 mode ...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Setting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1': Erasing device...
'1': Start address = 0x00000000, End address = 0x001ACD7F.
done.
'1': Erasur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Using x16 mode ...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Setting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INFO:iMPACT - Using Word Programming.
'1': Programming Flash.
done.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1': Flash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ing x16 mode ...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Setting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1': Reading device contents...
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Setting Flash Control Pins ...
Current cable speed is resumed to 6.000 Mhz.
'1':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 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mode settings.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261 sec.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教了

网友:
提供几个建议:
1、换一个cable再试一下;
2、楼主用的ISE哪个版本的?V5的器件好像用13.2以下的可以,高级版本支持的不好,我曾经用这种方法解决过;
3、如果12都不行,用Chiscope下载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碰到过类似问题,多试几种方法就解决了

网友(2015-11-25):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FPGA下载的时候,如果电压读取正常,则下载就顺利,读取不正常下载就失败。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看一下启动模式设置M0/1/2是设置成主并模式吗,不然会导致done引脚不拉高

网友(2016-10-31):
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